[emWin] 请问一下位图显示的问题!!!

楼主(2022-09-29):
你好硬汉哥,想请问您:
我显示一个位图,一开始的时候能正常显示,后来就显示不出来了,不知道为什么,程序我就是只加了个窗口定时器,其它的没改动,
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正常显示,后来就不行了,找不到原因呢。

就是中间那个灰色的盘,
我是在硬汉哥之前发的温度控制的文件里取的图片,

现在就显示不出来。

网友A:
现在做的是什么功能,在图片上显示个文本,动态更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做的是什么功能,在图片上显示个文本,动态更新?

就是个红外测温的功能,然后那个灰色的环是个图片,在中间显示温度,温度能正常更新,但是图片显示不出来呢,一开始可以,后来就显示不出来了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做的是什么功能,在图片上显示个文本,动态更新?

硬汉哥,这个界面还有个GRAPH,我把GRAPH去掉,再把重绘里画出来的一圈彩色环去掉,这个图片就能显示出来,去掉一个也不行,GRAPH和彩色环都去掉才能显示,不去掉就显示不出来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个红外测温的功能,然后那个灰色的环是个图片,在中间显示温度,温度能正常更新,但是图片显示不出来 ...

将你的文本显示使用text控件,而那个图片就放在WM_PAINT消息里刷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这个界面还有个GRAPH,我把GRAPH去掉,再把重绘里画出来的一圈彩色环去掉,这个图片就能显示出来 ...

WM_PAINT里面就做个背景图,其它的东西都别加,然后文本什么的都用控件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M_PAINT里面就做个背景图,其它的东西都别加,然后文本什么的都用控件刷

重绘里就只放这个图片也不行,必须只放这个图片然后还得把GRAPH去掉才能显示出来,
但是奇怪的是,之前是没问题的,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,
我感觉是不是图片的问题,这个图片是175*175的,我把这个图片随便换一个50*50的就都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M_PAINT里面就做个背景图,其它的东西都别加,然后文本什么的都用控件刷

而且这个图片色彩极其多 好几千个色应该 我感觉是图片太复杂了 加载不出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而且这个图片色彩极其多 好几千个色应该 我感觉是图片太复杂了 加载不出来了

干脆做成独立窗口吧,背景这块是个独立窗口,绘图空间,text文本控件放在一个窗口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干脆做成独立窗口吧,背景这块是个独立窗口,绘图空间,text文本控件放在一个窗口上。

好的,我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