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u585 能否通过GPDMA循环获取TIM2的计数值??

楼主(2022-09-30):
stm32u585 能否使用和ADC1相同的请求源来使用DMA循环获取tim2中的计数值

网友:
U585的DMA又改版了,这两个在不同的通道上,互不影响

楼主:
嗯嗯,我采用正常模式是可以通过DMA传输一次数据,但是用循环模式就发现好像没有传输过,连中断都没有进入过,查看寄存器发现链表配置那块都是0,感觉是配置问题,但是一直没找到相关的例程之类的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原因是 U5系列 的GPDMA 循环模式用到了链表 要使用  HAL_DMAEx_List_Start() 之类的函数打开D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