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emwin直接清除所有桌面控件的方法

楼主(2022-09-30):
在桌面窗口新建一大小小于桌面窗口的LISTVIEW控件,想使用GUI_Clear()清除桌面下的所有控件,但实际显示效果是LISTVIEW区域是黑框,
判断是LISTVIEW控件失效,但未删除,所以又尝试 先删除listview控件,再GUI_CLEAR,就无异常现象..

疑问:GUI_Clear()无法直接删除所有GUI控件吗,仅仅是将窗口无效化?那如果想要直接删除所有GUI控件该用那个API呢(甚至执行GUI_INIT()后,该无效区域依然存在),翻手册没找到...
麻烦大佬们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A:
GUI_Clear()属于2D绘图函数,不是控件管理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UI_Clear()属于2D绘图函数,不是控件管理函数。

嗯嗯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