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关于ADC采样时钟触发的及值得问题?

楼主(2022-09-30):
各位大佬,情况是这样的,有两个问题
1)有用到定时器的溢出时间作为adc 采样的触发,通道全部设置的注入通道,配置完时钟和定时器后,需不需要手动调用HAL_ADCEx_InjectedStart开启注入转换?

之前是没有调用这个函数,注入通道的值都是0;后面在adc初始化的函数最后调用这个,之后注入通道就有值了,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用的?
2)只开启注入通道的转换,常规通道的DR寄存器会有值吗?现在不想用DMA+ADC,但是又有5个通道的值需要采集,刚好4个注入+一个常规,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

楼主:
自己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,使用触发adc采样,必须JADSTART 置 1 后,当触发条件满足后才会开始采样转换

网友A:
可以试试,不过我基本没用过注入模式,一直好用的规则通道玩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,不过我基本没用过注入模式,一直好用的规则通道玩法。

主要是的我需求的通道不是很多,ST注入模式下有4个注入数据寄存器,这样我就可以不用DMA也不用担心数据覆盖的问题

楼主:
硬汉哥,stm32的adc采样是两个过程:采样+转换,如果多个通道进行采样转换时,那采样点是在同一时间点吗?然后等待转换吗?
还是说通道的(采样+转换)是连续的 实际的转换方式是哪种?.png ,如果是这样的话,后面采样转换的通道实际采样点相对于前面的有了时间上偏移?

请问,实际的采样+转换方式是哪种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stm32的adc采样是两个过程:采样+转换,如果多个通道进行采样转换时,那采样点是在同一时间点吗? ...

多通道是方式1,依次采样转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通道是方式1,依次采样转换的。

好的,多谢硬汉哥
我这边自己测试结果也是,注入和常规的都是依次采样+转换,如果单个通道的采样时间比较大的话,这个不同通道之前的采样时间延时还是有点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