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2D] DMA2D能刷哪些类型的屏?

楼主(2022-10-02):
如题,想知道DMA2D能不能刷8位宽8080接口的屏?就是挂在FMC总线上,接数据线D0-D7的屏,说白了就是FMC的8位宽模式,自己试了RGB565模式下发现DMA2D单次传输都是直接输出16位宽的数据,本来应该一个16位要分为两个8位分别传输屏幕才能正确显示,所以说DMA2D只能刷16位宽以上的屏?

网友A:
8位色还是用普通DMA吧,DMA2D虽然有个L8之类的,本质上还是24位色,只是弄了个颜色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位色还是用普通DMA吧,DMA2D虽然有个L8之类的,本质上还是24位色,只是弄了个颜色表。

是用MDMA往FMC传数据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用MDMA往FMC传数据吗

普通的DMA1,DMA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