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教下,关于 m4 内核系列的单片机,uart 需要配置哪种速度工作才那个稳定 ?

楼主(2022-10-04):
请教下,关于 m4 内核系列的单片机,uart 需要配置哪种速度工作才那个稳定 ?

我目前使用 stm32L4S5xx 系列的单片机, uart io口配置为 低速,中速 ,实际测试工作几个小时后, 串口就不正常工作了,

也没有触发 看门狗复位, 需要认为的复位或者重新开关机一下后 又可以正常继续工作, 但过几个小时后又出现相同的问题,

请问这是神马情况啊 ??

是我的uart io 口的速度配置低了吗 ?

uart 波特率 115200, 19200, 460800 这几个, 单片机的 6个 uart 都用上了,只是他们的 波特率不同而已
uart 上啦电阻 47K  ,为了省电,所以上啦电阻选择的稍大一些

网友A:
串口校验考虑加上,自己做个CRC校验也好,或者自动的奇偶校验也行,这样出错了,重新发起通信即可。

如果这个无法解决,得考虑是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校验考虑加上,自己做个CRC校验也好,或者自动的奇偶校验也行,这样出错了,重新发起通信即可。

如 ...

串口检验加不了,因为接收端 没有 加检验, 接收端的模块是我购买外面的,

现就串口本身而言, io 口的速度配置为哪种比较稳定些啊 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串口检验加不了,因为接收端 没有 加检验, 接收端的模块是我购买外面的,

现就串口本身而言, io 口的速 ...

可以这么说,5MHz以下的都稳定,就看你的模块识别误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么说,5MHz以下的都稳定,就看你的模块识别误差了。

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单片机的 uart io 口的速度,设置为 低俗, 中速,高速,超高速 任何一个都是可以的 呢 ?

因为 uart 的速度还没有达到 5MHz 喔, 目前最高的 460800 是用于调试的波特率, 正常与模块间的通讯波特率为 115200,  19200  而已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单片机的 uart io 口的速度,设置为 低俗, 中速,高速,超高速 任何一个都是可以的 呢 ? ...

低速下,基本也有2-10MHz,完全满足串口最高速。

我觉得是你的程序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速下,基本也有2-10MHz,完全满足串口最高速。

我觉得是你的程序有点问题。

uart 串口我使用移植  h7 里面的例程修改的
现在貌似也不确定到底是 uart 死掉了还是 其他的哪里 出了问题,系统也没有重启(我启用了看门狗,设定时间 10s),

网友B:
这个速度没有问题,可能还是程序逻辑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速度没有问题,可能还是程序逻辑问题。

目前貌似还没有头绪哟,

使用了 i2c 硬件 功能,驱动 bh1750

网友C:
我觉得可能不是你串口的问题,而是硬件IIC的死锁问题,建议你把硬件IIC注释掉重新测试

网友C:
或者使用软件I2C进行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可能不是你串口的问题,而是硬件IIC的死锁问题,建议你把硬件IIC注释掉重新测试

如果是 i2c 锁死,那应该 超过 10s 没有喂狗的话,系统会自动重启吧 , 但目前的问题的是系统也没有重启啊

,还使用了 单片机 内部的 rtc 功能,貌似每隔 5 分钟,使用 gps 更新一次时间, 也不知道单片机内部的 rtc 功能这样使用行不行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或者使用软件I2C进行测试

下一步 就打算使用 软件 i2c 来测试看看

,还使用了 单片机 内部的 rtc 功能,貌似每隔 5 分钟,使用 gps 更新一次时间, 也不知道单片机内部的 rtc 功能这样使用行不行啊 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 i2c 锁死,那应该 超过 10s 没有喂狗的话,系统会自动重启吧 , 但目前的问题的是系统也没有重启啊
...

死锁问题是必须重新上电才能解决,喂狗超时没有用

楼主(2022-11-10):
引用 网友C:
死锁问题是必须重新上电才能解决,喂狗超时没有用

终于找到问题了,原来是 uart 没有上啦,外部与内部都没有上啦,可又开启了 rx 接收中断 造成的,哎,一时大意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终于找到问题了,原来是 uart 没有上啦,外部与内部都没有上啦,可又开启了 rx 接收中断 造成的,哎,一 ...

串口加上拉好啊,稳定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加上拉好啊,稳定很多

是的,之前吧这个串口的上啦给忘记了,一共使用 了 6个 uart,就唯独这个 uart 的上啦忘记了,程序配置里面也是没有使能上啦,结果悲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