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求教,V6成功移植guix_medical demo,但波形显示有点问题

楼主(2022-10-06):
请教各位,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?
是在v6上移植的,第一张图波形显示很奇怪,跟右下角的进度条显示冲突,  其它显示都正常的,视频不知道怎么上传啊

网友:
移植最新版的Demo试试。有时候GUIX版本和Demo案例不匹配也会这样

楼主:
#define AZURE_RTOS_GUIX
#define GUIX_MAJOR_VERSION 6
#define GUIX_MINOR_VERSION 1
#define GUIX_PATCH_VERSION 12
我这应该是最新的了,就是这部分有问题 昨天折腾很晚,还是没找到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#define AZURE_RTOS_GUIX
#define GUIX_MAJOR_VERSION 6
#define GUIX_MINOR_VERSION 1

波形有问题,直接检查波形对应的函数吧

楼主:
结贴,可以了,使用 stm32f4_graphics_driver_setup_24xrgb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