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使用DWT中的时钟节拍解决短延时问题,目前已经时间在GD32E103,希望大家指点!

楼主(2022-10-07):
#include<stdio.h>

static unsigned int s_u32Speed;                //DEBUG Stopwatch stop cycle counter value

#define DEMCR_TRCENA    0x01000000

/* Core Debug registers */
#define DEMCR      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EDFC))
#define DWT_CTRL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1000)
#define CYCCNTENA       (1<<0)
#define DWT_CYCCNT      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1004)
#define CPU_CYCLES      *DWT_CYCCNT
//#define CLK_SPEED        72000000 // EXAMPLE for CortexM4, EDIT as neede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Prototype    : i32DWT_IfSupport
 Description  : 检测芯片是否支持DWT
 Input        : void
 Output       : None
 Return Value :
 Calls        :
 Called By    :

  History        :
  1.Date         : 2022/10/7
    Author       : liusuchao
    Modification : Created function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i32DWT_IfSupport(void){

        if(DWT_CTRL == 0x00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-1;
    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Prototype    : u32DWT_Getticks
 Description  : 获取失踪周期
 Input        : void
 Output       : None
 Return Value : unsigned
 Calls        :
 Called By    :

  History        :
  1.Date         : 2022/10/7
    Author       : liusuchao
    Modification : Created function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int u32DWT_Getticks(void)
{
    return CPU_CYCLE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Prototype    : vDWT_Init
 Description  : 初始化DWT
 Input        : unsigned int u32M
 Output       : None
 Return Value :
 Calls        :
 Called By    :

  History        :
  1.Date         : 2022/10/7
    Author       : liusuchao
    Modification : Created function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vDWT_Init(unsigned int u32M)
{
        s_u32Speed = u32M *1000000;
    /* Enable DWT */
    DEMCR |= DEMCR_TRCENA;
    *DWT_CYCCNT = 0;
    /* Enable CPU cycle counter */
    DWT_CTRL |= CYCCNTENA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Prototype    : vDWT_Delay
 Description  : 延时函数,我一般会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72M时钟 vDWT_Delay(300) = 5us
 Input        : unsigned int ticks
 Output       : None
 Return Value :
 Calls        :
 Called By    :

  History        :
  1.Date         : 2022/10/7
    Author       : liusuchao
    Modification : Created function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vDWT_Delay(unsigned int ticks)
{
    unsigned int end_ticks = ticks + u32DWT_Getticks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u32DWT_Getticks() >= end_tick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Prototype    : u32DWT_CalcNanosecondsFromStopwatch
 Description  : 用于计算程序执行时间
 Input        : unsigned int u32StopCount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u32StartCount
 Output       : None
 Return Value : unsigned
 Calls        :
 Called By    :

  History        :
  1.Date         : 2022/10/7
    Author       : liusuchao
    Modification : Created function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int u32DWT_CalcNanosecondsFromStopwatch(unsigned int u32StopCount, unsigned int u32StartCount)
{
    unsigned int nDiffTicks;
    unsigned int nSystemCoreTicksPerMicrosec;

    // Convert (clk speed per sec) to (clk speed per microsec)
    nSystemCoreTicksPerMicrosec = s_u32Speed / 1000000;

    // Elapsed ticks
    nDiffTicks = u32StopCount - u32StartCount;

    // Elapsed nanosec = 1000 * (ticks-elapsed / clock-ticks in a microsec)
    return 1000 * nDiffTicks / nSystemCoreTicksPerMicrosec;
}

网友A:
vDWT_Delay()明显有漏洞啊,就是当end_ticks整数溢出时,立马就break了。
改成这样,就不会有漏洞了:
void vDWT_Delay(unsigned int ticks)
{
    unsigned int tstart = u32DWT_Getticks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if ((u32DWT_Getticks() - tstart) >= ticks)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}

网友:
参考我这个,看看是微小误差还是怎么个情况。可以IO翻转实际测量下

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128&fromuid=58

网友B:
看标题有点像看门狗,原来是打错了字。操作系统上怎么解决不可重入的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标题有点像看门狗,原来是打错了字。操作系统上怎么解决不可重入的问题?

是的,打错字了。我们论坛好像不可以重新修改标题吧?目前我用的是伪操作系统(状态机),没考虑可重入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DWT_Delay()明显有漏洞啊,就是当end_ticks整数溢出时,立马就break了。
改成这样,就不会有漏洞了:
[m ...

谢谢,大佬扶正!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