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截图功能] H7-TOOL截屏ili9488和RA8875的上位机版都可以了,新增单色屏2022-10-10

楼主(2022-10-08):
硬件接口:8080 16位 RGB565,ILI9488驱动IC,480*320

硬件接口:8080 16位 RGB565,RA8875驱动IC,480*272(截图中的白色和黑色方框是未更新字库Flash)

OLED 12864屏,CPU内存开1024字节显存。

网友A:
ILI9488的SPI通讯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LI9488的SPI通讯可以吗?

没问题,等以后精力了支持SPI和I2C接口方式。这个需要为每个系列的IC都做个LUA驱动,工作量太大。

后面选几个典型的IC支持下。

网友:
什么时候发布

楼主:
快了,届时随RTOS Trace一期发布了。

网友B:
2022-10-10 增加单色屏截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22-10-10 增加单色屏截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ILI9488的SPI通讯可以吗?

墙裂建议新增:
硬件接口:SPI+DMA 18位 RGB666,ILI9488驱动IC,480*32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墙裂建议新增:
硬件接口:SPI+DMA 18位 RGB666,ILI9488驱动IC,480*320

SPI接口每个芯片的SPI驱动都略有区别,比如有1万个种类的芯片,就得做1万个驱动文件包,这个工作量不是闹着玩的,意义不大了,不过可以做几个典型芯片的,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添加新芯片支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PI接口每个芯片的SPI驱动都略有区别,比如有1万个种类的芯片,就得做1万个驱动文件包,这个工作量不是闹 ...

可以出个例程自己修改添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出个例程自己修改添加。

好的,等当前版本发布后,第2版了添加了下

SPI方式的LCD显存读取速度超级慢,以7789为例写时钟是18ns,读速度就只有150ns了。差距巨大,将近10倍差距。得解决读取速度问题,否则意义不大,难点在这里。

网友:
功能越来越强大。
常用的都是总线的,可以搞起来了。

网友D:
单色截屏希望增加反色功能,正常白底黑字的显示屏,黑色用1表示,截出来正好是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单色截屏希望增加反色功能,正常白底黑字的显示屏,黑色用1表示,截出来正好是反的

好的,我反馈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