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中 官网上的示例 一些函数定义无法找到,比如gx_system_string_table_set,我用的是master 版本的guix源码,

楼主(2022-10-08):
用的guix master版本的源码,调试官网上的示例 GUIX 示例 | Microsoft Learn ,直接粘贴过去的, 放到vs2019上 模拟运行,结果编译失败。 gx_system_string_table_set   gx_system_color_table_set  gx_widget_background_set 这些api 找不到声明与定义,不知道为什么官网上的示例会犯错,还是我理解有误

网友A:
这个示例应该是很久以前的老代码,之前我也测试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示例应该是很久以前的老代码,之前我也测试过。

gx_system_** 这些都不能用了吧, 所以ui 还是要依靠guix studio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x_system_** 这些都不能用了吧, 所以ui 还是要依靠guix studio?

使用GUIX,最好GUIX Studio一条龙,像emWin那样独立的API玩,不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GUIX,最好GUIX Studio一条龙,像emWin那样独立的API玩,不方便。

有一问题,guix studio 加载图片成静态像素矩阵, 如果想换这张图片,不改变程序情况下,如何做到更换呢? 只能用guix studio 来加载到程序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GUIX,最好GUIX Studio一条龙,像emWin那样独立的API玩,不方便。

想问下  这种边框 以及按钮能去掉吗,这个是在windiows上模拟的, 窗口选择的是 no_bord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