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 V6.X] MDK5 FileSystem 版本怎么更换?

楼主(2022-10-09):
有大佬遇到需要更换文件系统版本的问题吗?求帮助,这个FileSystem怎么选择版本?

网友A:
直接安装最新版版的中间件软件包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安装最新版版的中间件软件包即可

重装了一下,安装对应版本的中间件就行了,谢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