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STM32H743+LAN8720A 自动协商 重复出现Link down问题求助

楼主(2022-10-09):
STM32H743+LAN8720A 自动协商模式下 重复出现Link down 协商失败  上电自动协商成功,正常情况下,link_up  --读取BCR:0x1100、BSR:0x782d、SR:0x1044,
              但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出现link_down-读取BSR:0x7809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link_up,读取BCR:0x0000、BSR:0x780d、SR:0x0044,自动协商失败。
   出现自动断开连接且协商失败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是不是硬件布线问题?差分线也按照规则等长走线了, 请教论坛内高人指点!

网友A:
这个是上电就出现的吗。

可以上电后硬件Reset引脚或者软件命令复位PHY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上电就出现的吗。

可以上电后硬件Reset引脚或者软件命令复位PHY芯片。

看到硬汉哥回复很激动,能在繁忙中及时给予答复
上电工作正常,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,出现的link-down,通过软件复位后自动协商也不成功。当时设计电路考虑不周,硬件Reset脚和STM32H7的复位脚连在一起的,不可以单独控制。   这几天一直用台式电脑测试十几分钟就出现的上面问题,今天下午用笔记本电脑还没测试出上面问题,看两台电脑网络设置也一样,明天软件改成不自动协商再看看效果吧

网友B:
STM32H743ZI-NUCLEO 我记得也是 MCU reset 和 PHY reset 搞在了一起,如果手头有这个板子可以尝试烧录到这个上验证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M32H743ZI-NUCLEO 我记得也是 MCU reset 和 PHY reset 搞在了一起,如果手头有这个板子可以尝试烧录到这 ...

谢谢建议  不是reset的问题  link down的问题再另一片帖子里硬汉哥的建议解决了

网友:
补上下问题解决结论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332

15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