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STM32H723两个串口配置一样,但是UART8的DMA好像不工作?

楼主(2022-10-09):
两个串口和DMA配置的除了IO口和dma 的数据流不一样,其他的都一样,但是串口8的dma接收时就没有在工作,导致串口8接收溢出,附件是配置文件,大佬们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?实际上数据是已经返回到端口的,而寄存器RDR始终显示的是第一个字节的数字 !
在while循环中测试和实际工况也是一样的情况!

void MX_UART7_Init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7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7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7_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7_Init 1 */
  huart7.Instance = UART7;
  huart7.Init.BaudRate = 2500000;
  huart7.Init.WordLength = UART_WORDLENGTH_8B;
  huart7.Init.StopBits = UART_STOPBITS_1;
  huart7.Init.Parity = UART_PARITY_NONE;
  huart7.Init.Mode = UART_MODE_TX_RX;
  huart7.Init.HwFlowCtl = UART_HWCONTROL_NONE;
  huart7.Init.OverSampling = UART_OVERSAMPLING_16;
  huart7.Init.OneBitSampling =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;
  huart7.Init.ClockPrescaler = UART_PRESCALER_DIV1;
  huart7.AdvancedInit.AdvFeatureInit = UART_ADVFEATURE_NO_INIT;
  if (HAL_UART_Init(&huart7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(&huart7,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(&huart7,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(&huart7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7_Init 2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7_Init 2 */

}
/* UART8 init function :A Axis Abs Encoder*/
void MX_UART8_Init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8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8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8_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8_Init 1 */
  huart8.Instance = UART8;
  huart8.Init.BaudRate = 2500000;
  huart8.Init.WordLength = UART_WORDLENGTH_8B;
  huart8.Init.StopBits = UART_STOPBITS_1;
  huart8.Init.Parity = UART_PARITY_NONE;
  huart8.Init.Mode = UART_MODE_TX_RX;
  huart8.Init.HwFlowCtl = UART_HWCONTROL_NONE;
  huart8.Init.OverSampling = UART_OVERSAMPLING_16;
  huart8.Init.OneBitSampling =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;
  huart8.Init.ClockPrescaler = UART_PRESCALER_DIV1;
  huart8.AdvancedInit.AdvFeatureInit = UART_ADVFEATURE_NO_INIT;
  if (HAL_UART_Init(&huart8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(&huart8,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(&huart8,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(&huart8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8_Init 2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8_Init 2 */

}
/* USART1 init function  : high speed Rs485 com*/

void MX_USART1_UART_Init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*/
  huart1.Instance = USART1;
  huart1.Init.BaudRate = 115200;
  huart1.Init.WordLength = UART_WORDLENGTH_8B;
  huart1.Init.StopBits = UART_STOPBITS_1;
  huart1.Init.Parity = UART_PARITY_NONE;
  huart1.Init.Mode = UART_MODE_TX_RX;
  huart1.Init.HwFlowCtl = UART_HWCONTROL_NONE;
  huart1.Init.OverSampling = UART_OVERSAMPLING_16;
  huart1.Init.OneBitSampling =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;
  huart1.Init.ClockPrescaler = UART_PRESCALER_DIV1;
  huart1.AdvancedInit.AdvFeatureInit = UART_ADVFEATURE_NO_INIT;
  if (HAL_RS485Ex_Init(&huart1, UART_DE_POLARITY_HIGH, 0, 0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(&huart1,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(&huart1,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(&huart1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*/

}

void HAL_UART_MspInit(UART_HandleTypeDef* uartHandle)
{
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= {0};
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= {0};
  if(uartHandle->Instance==UART7)
  {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7_Msp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7_MspInit 0 */

  /**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
  */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UART7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=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;
    if (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PeriphClk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/* UART7 clock enable */
    __HAL_RCC_UART7_CLK_ENABLE();

  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();
    /**UART7 GPIO Configuration
    PE7     ------> UART7_RX
    PE8     ------> UART7_TX
    */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RS485_R4_MCU_Pin|RS485_T4_MCU_Pin;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
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7_UART7;
    HAL_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/* UART7 DMA Init */
    /* UART7_RX Init */
    hdma_uart7_rx.Instance = DMA2_Stream1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ART7_RX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BYTE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BYTE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Mode = DMA_NORMAL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  hdma_uart7_rx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uart7_rx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__HAL_LINKDMA(uartHandle,hdmarx,hdma_uart7_rx);

    /* UART7_TX Init */
    hdma_uart7_tx.Instance = DMA2_Stream0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ART7_TX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Direction = DMA_MEMORY_TO_PERIPH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BYTE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BYTE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Mode = DMA_NORMAL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  hdma_uart7_tx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uart7_tx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__HAL_LINKDMA(uartHandle,hdmatx,hdma_uart7_tx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7_Msp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7_MspInit 1 */
  }
  else if(uartHandle->Instance==UART8)
  {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8_Msp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8_MspInit 0 */

  /**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
  */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UART8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=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;
    if (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PeriphClk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/* UART8 clock enable */
    __HAL_RCC_UART8_CLK_ENABLE();

  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();
    /**UART8 GPIO Configuration
    PE0     ------> UART8_RX
    PE1     ------> UART8_TX
    */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RS485_R3_MCU_Pin|RS485_T3_MCU_Pin;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
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8_UART8;
    HAL_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/* USART1 DMA Init */
    /* UART8_RX Init */
    hdma_uart8_rx.Instance = DMA2_Stream3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SART1_RX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BYTE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BYTE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Mode = DMA_NORMAL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  hdma_uart8_rx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uart8_rx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__HAL_LINKDMA(uartHandle,hdmarx,hdma_uart8_rx);

    /* UART8_TX Init */
    hdma_uart8_tx.Instance = DMA2_Stream2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SART1_TX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Direction = DMA_MEMORY_TO_PERIPH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BYTE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BYTE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Mode = DMA_NORMAL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  hdma_uart8_tx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uart8_tx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__HAL_LINKDMA(uartHandle,hdmatx,hdma_uart8_tx);
  /* USER CODE BEGIN UART8_Msp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UART8_MspInit 1 */
  }
}

串口及DMA的配置

网友A:
你的DMA时钟在哪里,一定要在DMA配置之前优先配置。

然后就是波特率先用115200这种低的标准波特率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DMA时钟在哪里,一定要在DMA配置之前优先配置。

然后就是波特率先用115200这种低的标准波特率测试

早上好,多谢硬汉哥的解答,DMA时钟的初始化放在最前了,两个串口用的同一个DMA的不同的通道,所有时钟初始化应该是我没有问题,等下去试一下115200这个波特率,找了很久不知道哪里的问题

  MX_DMA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DMA for UART-USART*/
  MX_GPIO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GPIO */

  MX_ADC1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ADC1 for uvw1 current sample*/
  MX_ADC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ADC2 for uvw2 current sample*/
  MX_ADC3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ADC3 for voltage-temp-A sample*/

        MX_TIM3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tim3 for incremental encoder*/
        MX_TIM5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tim5 for incremental encoder*/
        hApi_TimerCounterInit();        /* Initialize tim2 for timestamp*/
        MX_TIM7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tim7 for CAN time IRQ*/
        MX_TIM23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tim23 for B Axis Plus in*/
        MX_TIM24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tim24 for A Axis Plus in*/

        MX_I2C4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I2C4 for EEPROM Access*/
        MX_FDCAN3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CAN for Canopen*/
        MX_UART7_Init();          /* Initialize UART7 for A Axis Abs Encoder*/
        MX_UART8_Init();          /* Initialize UART8 for B Axis Abs Encoder*/

楼主:
关于使用115200波特率的测试:
1)在while循环中使用正常的接收函数HAL_UART_Receive(&huart8,&RxBuff[0], 11,1000);是能够接收的!
2)但是使用DMA的方式接收 HAL_UART_Receive_DMA(&huart8,&RxBuff[0], 11);和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,DMA表现是完全不搬运,导致溢出!
3)更换了DMA的数据流也是没有效果!

各位大佬有啥排查的方向吗?

             // if occur ORE NF FE PE error, then clear
            if(huart8.Instance->ISR & 0xF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uart8.Instance->ICR = 0xF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// change to receive mode
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12, GPIO_PIN_RESET);
//            HAL_UART_DMAStop(&huart8);

//            // Acceptable remaining length
//            temp = huart8.Instance->ISR;
//            temp = huart8.Instance->RDR;
//            temp  =  __HAL_DMA_GET_COUNTER(&hdma_uart8_rx);

            HAL_UART_Receive_DMA(&huart8,&RxBuff[0], 11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UART_Receive(&huart8,&RxBuff[0], 11,1000);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:粗心的锅,粘贴复制出了问题,多谢硬汉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:粗心的锅,粘贴复制出了问题,多谢硬汉哥

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