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咨询stm32基本入手的项目哪些有价值些?

楼主(2022-10-09):
请问,stm32基本入手的项目哪些有价值些?

网友:
搞些自己工作相关的更好。楼主是那个方向,穿戴设备?

网友:
示波器,万用表,数控电源,电络铁,频谱仪,信号源,软件无线电,能做好一个都发财了

网友:
同问,入门学习的项目,或者称为实验

网友:
我推荐一个
温湿度监控仪:
(1)传感器用SHT20/30,不要用国产的。
(2)裸机开发/RTOS(FREERTOS/UCOS III/RTT)+GUI(LVGL/EMWIN)开发
(3)高精度RTC芯片
(4)EEPROM存储
。。。。。。
搞完基本STM32就学完学精了

网友:
我想做一个FlyyingPiggy-TOOL。类似于乞丐版H7TOOL。
我们公司有产品都是带868遥控器的,想自己个人做一个可以脱机OTA升级带868遥控器设备的工具。
然后这些需求会涉及到,USB,网口,LCD屏幕,SD卡之类的功能。

不过,首先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画硬件,从来没画过板子,没怎么搞过焊接。
感觉那些QFN封装,BGA封装的芯片,0402的电阻电容 个人不可能焊接。
统统改成LQFP和0603封装的了。

从8月份开始学习怎么画板子,现在磨磨蹭蹭两个月用下班时间差不多把原理图和PCB画出来了。
中间砍了很多功能,哈哈。像USB和网口,本来打算画在板子上。后来感觉布线怎么这么难啊,就通通改成模块了。

先用简单的板子玩起来再说。

网友:
数据采集,数据存储,数据分析,数据传输.采集主要是ADC模块的应用,存储涉及到闪存扇区管理和文件系统,分析就是一些算法,可以主攻傅里叶变换打基础,传输一般就是CAN,TCPIP,USB,MODBUS. 弄完这些剩下的就是一些具体应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