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关于非对齐内存访问异常的问题

楼主(2022-10-10):
最近工程软件运行中崩溃,分析原因是: An unaligned access error has occurred (CFSR.UNALIGNED)

找到这个技术笔记:
Accessing Unaligned Data | IAR Systems

提到了通过 SCB->CCR的控制位UNALIGN_TRP,可以启停该异常生成(HardFault)

如果程序中有非对齐内存访问,并关闭了该异常使能,程序的运行逻辑能保证正常吗?

备注:起源是大量使用了 #pragma pack(1)定义的结构体

网友:
不能,像硬件浮点什么的,都是不支持非对齐访问的。

楼主:
硬汉你好:
针对这个议题,我做了个Test Case:

1) 清理  SCB->CCR的控制位UNALIGN_TRP,关闭异常生成(HardFault)
2) 设计非对齐结构体

typedef __packed struct
{
    uint8_t  b1;
    float    f1;
    uint16_t s1;
    float    f2;
} TestType;

3)测试非对齐访问

_test[0].f1 = 123.456f;
_test[1].f2 = 123.456f;
calc_res = _test[0].f1 * _test[1].f2;

测试结果是正常的,截图如下:

网友A:
不知道编译器能不能设置对齐长度,这样方便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编译器能不能设置对齐长度,这样方便很多。

我的使用场景是禁止编译做对齐优化,但必须保证逻辑正确,
对齐、填充这是编译器的常规优化,没有特殊指定编译器做得很好了

网友B:
干嘛非要非对齐操作呢?直接傻瓜式的读取字节信息然后合并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干嘛非要非对齐操作呢?直接傻瓜式的读取字节信息然后合并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

那是因为你没碰到大数据结构的场合,举个最简单的例子:
struct
{
    u32  u32Data;
    u8    u8Status;
}test[ 5000 ];

对齐和非对齐,内存占用相差接近15K,单片机有多少个15K?当然,你可能会杠为什么要放到结构体里面?每个数据单独放就好了。这个就是数据结构的领域了

网友C:
__packed结构体的使用场景,一般用于多机通讯,传输数据的非本地环境
1. 数据串行化,将结构体打包成数组(__packed没有填充位)
2. MCU1发送一个数组,MCU2接收一个数组,具体硬件传输是UART串口,Ethnet,或者SPI什么的,
3. 发送跟接收不是本机,MCU构架也不一样,可能是arm,avr,c51什么的,
4. 接收时,用memcpy函数,配合offsetof结构体赋值,把数组还原成结构体,
5. 注意打包/还原时的大小端问题,一般默认是MSB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__packed结构体的使用场景,一般用于多机通讯,传输数据的非本地环境
1. 数据串行化,将结构体打包成数组 ...

总结的对,这就是我的使用场景,概括之,基于字节流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

网友C:
对于大型结构体的offsetof用法,不熟悉的朋友,可以参考Linux Kernel的list.h,足够详细,网上也有大量注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__packed结构体的使用场景,一般用于多机通讯,传输数据的非本地环境
1. 数据串行化,将结构体打包成数组 ...

写的非常好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硬汉你好:
针对这个议题,我做了个Test Case:

这个测试很有意义,浮点的地址是分别是多少。还有就是硬件浮点是否参与了进来。

如果用户仅通过关闭对齐异常触发,就可以正常使用硬件浮点非对齐,这里里面应该有坑,否则ARM手册会直接表示硬件浮点可以使用非对齐访问。

需要更多场景的批量测试验证才能下结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测试很有意义,浮点的地址是分别是多少。还有就是硬件浮点是否参与了进来。

如果用户仅通过关闭 ...

(1)我的测试平台是 CortexM7核的
(2)FPU开启了,双精度的
(3)float数据地址是奇数
(4)关闭异常使能,结果是OK

硬汉你好,这是我新测试的结果

网友E:
数据结构等显式的编译器会自动处理,但自己写的部分要避免非对其访问

网友F:
从汇编上看,先把奇地址的浮点数读取到R0 R1这样的通用寄存器中,再读取到S0 S1的FPU寄存器中。非字节对齐访问只发生在到R0 R1的地方。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(1)我的测试平台是 CortexM7核的
(2)FPU开启了,双精度的
(3)float数据地址是奇数

谢谢测试,也许真的行,后面可以试试多任务等场景下,多个任务刷浮点是否正常。
另个M7有个经典非对齐问题,后面也可以试试。

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562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从汇编上看,先把奇地址的浮点数读取到R0 R1这样的通用寄存器中,再读取到S0 S1的FPU寄存器中。非字节对齐 ...

对,主要就是LDM, STM, LDRD, STRD等指令的对齐访问。

网友:
保持4字节对齐,养成好习惯吧

网友G:
在双机通信中,从规约数据帧中取数据,然后直接强转成结构体指针访问,会出现非对齐访问错误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在双机通信中,从规约数据帧中取数据,然后直接强转成结构体指针访问,会出现非对齐访问错误

嗯,通信数据前面的控制字节也许很不巧,刚好不是4的整数倍。
这种情况下如果要4字节操作,能想到的一种方法是先malloc一个4字节对齐的数组,复制过去,再操作新数组。操作完后free数组。
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嗯,通信数据前面的控制字节也许很不巧,刚好不是4的整数倍。
这种情况下如果要4字节操作,能想到的一种 ...

多机通讯的非本地外来数据,结构体成员一般用memcpy+offset来赋值(注意大小端)
就是说,外来数据一般抽象为n个byte的数组,意味着数组的下标0~(n-1)有特殊的意义,需要仔细设计(需要考虑不同硬件构架,不同的编译器等等),重点是逻辑的正确性: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结果的一致性

网友(2022-12-18):
今天测试了下H7的,有些情况,屏蔽不了。
SCB->CCR &= ~SCB_CCR_UNALIGN_TRP_Msk;

p=(uint32_t *)0x24000003;
*p = 1000;

查了下,它会强行的弹异常。

网友I:
struct
{
    u32  u32Data;
    u8    u8Status;
} test[5000];
这种非对齐的结构体数组, 先计算出目标成员的内存地址, 然后用memcpy把这个成员拷贝到栈上, 采用(读-修改-写)的操作进行操作, 大家看这样可行不?

我也遇到这种问题, 今天看到有人讨论还是挺高兴的.

网友(2024-05-12):
引用 网友I:
struct
{
    u32  u32Data;

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,可是这么做好麻烦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于大型结构体的offsetof用法,不熟悉的朋友,可以参考Linux Kernel的list.h,足够详细,网上也有大量注释

楼主可以大概举个例子吗,平时基本没接触过linux,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你好:
针对这个议题,我做了个Test Case:

所以在结构体中定义浮点数,packed还能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数据结构等显式的编译器会自动处理,但自己写的部分要避免非对其访问

这里的 数据结构等显示的编译器会自动处理 ,指的是什么啊

网友:
我觉得访问非对齐的结构体的成员的时候,编译器应该是自动处理了,但如果你用强制类型转换来访问非对齐的地址,那应该会出错

网友:
设计结构体时候就要考虑在使用中会不会出现非对齐访问的操作,同时也可以将多字节的类型拆分成数组的形式,使用时再组合,再就是调整成员顺序,尽量按照对齐的顺序放置来节省占用空间,比如楼上举的例子,u32放在最前面,u8放在后面,这种结构体就不会存在不对齐的问题,同时内存空间占用就是5字节,但是如果把u8放前面,u32放后面,则编译器会进行自动填充,同样也不会存在不对齐访问的问题,但是空间占用将是8字节,如果强制pack(1)进行紧凑放置,那么访问u32就将是非对齐访问,直接就硬件错误了
struct
{
    u32  u32Data;
    u8    u8Status;
}test[ 5000 ];

楼主:
已经整改了,把字节流里的数据拷贝到正确的数据类型变量里,再访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总结的对,这就是我的使用场景,概括之,基于字节流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

禁止这种直接格式化发送、接收的数组,有解析错位风险。
你偷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