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开关电平信号距离方案选择?

楼主(2022-10-10):
开关电平信号距离方案选择?排除485 RS232通信类的。

之前用SPI 3米长的线驱动RC522没问题,现在想一路SPI驱动16个RC522,信号全部并在一条总线上,只是片选信号不一样,全部线长度超过3米,不知道怎么样?因为考虑成本不想用485级联多个板

网友:
也可以考虑直接使用TTL串口。这个异步通信,比SPI这种同步信号要好点。

网友A:
这么多从机,SPI片选信号太多了吧,I2C最简单,信号增强后满足这个距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多从机,SPI片选信号太多了吧,I2C最简单,信号增强后满足这个距离。

I2C还要一个转接板,意味着每个从机都需要,成本又添加了,而且上转接板不如485,通信稳定距离长

网友:
RC522就支持I2C接口,怎么还要转接。你是说的NXP的那款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