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程序卡死在OSTimeDly函数上

楼主(2022-10-10):
求助各位大佬!!芯片:GD32F103VGT6   UCOSIII

目前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程序偶尔会卡死在OSTimeDly函数上。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板子都会出现。目前只发现了俩快板子出现这个问题,也不是同一时间出现的,前后间隔有一个月左右。

出现这个问题以后重新烧录程序也没有用,怎么搞的不好使。仿真程序发现只要程序不运行到OSTimeDly函数就没问题,只要遇到OSTimeDly函数,这个任务就直接卡死在OSTimeDly了。所有任务遇到OSTimeDly都会卡死。

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有没有解决办法呀!!跪谢!!!!

网友A:
卡在这个函数的什么地方。

另外还要确定下是否其它任务也都暂停运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卡在这个函数的什么地方。

另外还要确定下是否其它任务也都暂停运行了

重新仿真了一下 延时函数可以走完 但是任务不会再运行了。所有的任务都卡死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重新仿真了一下 延时函数可以走完 但是任务不会再运行了。所有的任务都卡死

等我后面搞的RTOS Trace功能发布了,检测这个比较方便。

你当前的话,可以试试开个最高优先级任务做个点灯或者打印什么的,保证一直执行,看看最后使用也会影响到,还有就是硬件异常也开启下。

网友:
1. 加大任务栈看看,OSTimeDly函数本身很简单,一般不出问题
2. 排查中断程序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佬,最后发现是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没有任何阻塞操作   导致其他任务不允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我后面搞的RTOS Trace功能发布了,检测这个比较方便。

你当前的话,可以试试开个最高优先级任务做个 ...

感谢大佬支持,还有个问题。您知道GD32芯片唯一ID每一位代表的含义吗

网友:
这种能复现,源代码都是开放的。。。找原因应该很简单快速的啊!!!我个人感觉是栈溢出,存感觉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