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版本问题

楼主(2022-10-10):
请教一个问题,emwin 的版本和 mcu 型号有没有关系?stm32F429 系列可以使用最新的 emwin6 吗?我看资料都是用的 emwin5.3X

网友:
里面有F429的6.x版本

我们V6板子是F429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楼主:
谢谢解答。所以 mcu 并不会限制 emwin 的版本更新对吧?会不会新版本由于多加了功能会对cpu的资源要求变高? 如果在 V6 板子上开发,建议用哪个版本的 emwin 会比较好呢?

楼主:
顺便请教下另外一个问题。我看到很多的例子里直接用 WM_CreateWindow 来创建一个窗口设计界面,而用 GUIBuilder 自动生成的总是使用的 GUI_CreateDialogBox (也可以创建成 window)。这两者有何区别?为什么例程不适用 GUIBuilder 呢,代码都是全手工写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。所以 mcu 并不会限制 emwin 的版本更新对吧?会不会新版本由于多加了功能会对cpu的资源要求变高 ...

使用最新版就行,向下兼容,资源需求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顺便请教下另外一个问题。我看到很多的例子里直接用 WM_CreateWindow 来创建一个窗口设计界面,而用 GUIBui ...

使用对话框方便使用GUIBuider做界面布局。

楼主:
谢谢。因为新接触 gui 编程。看了些您的文档,很有帮助。想请问下,都是从零开始,学习 ThreadX 好还是 emwin 好?看起来 ThreadX 似乎要比 emwin 更好用一些。

网友:
emwin的资料更多,更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因为新接触 gui 编程。看了些您的文档,很有帮助。想请问下,都是从零开始,学习 ThreadX 好还是 emw ...

应该说是GUIX和emWin。。。ThreadX是OS。。。GUIX开源,不过必须跑在OS上,emWin闭源,可以跑裸机,也可以跑OS。。。还有就是emWin收费,当然了指定的MCU或者用keil也可以免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因为新接触 gui 编程。看了些您的文档,很有帮助。想请问下,都是从零开始,学习 ThreadX 好还是 emw ...

都可以,你可以试试那个用的顺手,先用熟练,然后用其它UI都会方便很多,届时可以参考各家优点集成下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2位。多看了下资料,看起来在 stm mcu 上还是 emwin 比较合适,threadx 应该还要收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楼上2位。多看了下资料,看起来在 stm mcu 上还是 emwin 比较合适,threadx 应该还要收费。

ThreadX用STM上免费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