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官方的 J-Link SDK 怎么下载?

楼主(2022-10-10):
要自己开发上位机程序,调用JLink功能。
官方网页上有提供一些SDK和例程,但找不到下载按钮。
请问一下应该怎么下载 SDK ?谢谢!

https://www.segger.com/products/debug-probes/j-link/technology/j-link-sdk

楼主:
哪位大佬能提供一个上位机调用Jlink的例程吗?比如读取MCU的UID,Qt平台的最好

这篇文章有个Qt的例子,
https://blog.csdn.net/fangye945a/article/details/125549658

但是我自己照着做没有成功,文章没有说 “JLinkARM.dll” 放在工程的那个位置,可能是这个错误导致的

网友:
Jlink SDK是商业软件,掏钱才能在官网下载,之前论坛看到的非正版是V6.98。

网友A:
这个是需要购买的
给你会被告

网友B(2023-02-12):
引用 楼主:
哪位大佬能提供一个上位机调用Jlink的例程吗?比如读取MCU的UID,Qt平台的最好

这篇文章有个Qt的例子,
...

xxx.dll需要放到QT的输出目录(debug或者release)下,而且还有一点JLinkARM.dll是32位编译器编译的,你用这个大概率还会报一个0000001c的错,你得用64位的那个:JLink_x64.dl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需要购买的
给你会被告

是否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xxx.dll需要放到QT的输出目录(debug或者release)下,而且还有一点JLinkARM.dll是32位编译器编译的,你 ...

是否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