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问一下,使用 pid 控制电烙贴,那这个 pid 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?

楼主(2022-10-11):
问一下,使用 pid 控制电烙贴,那这个 pid 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?

网友A:
PID温控,调节烙铁温度。

便携烙铁开源系统IronOS,支持多款便携DC, QC, PD供电烙铁,支持所有智能烙铁标准功能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42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D温控,调节烙铁温度。

便携烙铁开源系统IronOS,支持多款便携DC, QC, PD供电烙铁,支持所有智能烙铁 ...

貌似有些复杂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