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教一下 安富莱V5的出厂例程里面 系统定时器不准是什么情况?

楼主(2022-10-11):
开的定时器2作为系统滴答定时器,在SysTick_ISR函数里面添加了100ms和500ms的时间片,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100ms跑不准每次都只会跑60ms,1ms和10ms都是准的。做倒计时的时候发现有几秒钟跑的很快,但是对了一下手机秒表,发现总时间是对的,那几秒加快好像是校准,本人小白实在是摸不着头脑,求大神指点。

网友A:
方便的话,你修改的代码分享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你修改的代码分享下

在1s里面放了电平翻转,示波器看了下时序,有很小的偏差,示波器测不出周期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你修改的代码分享下

Systick例程里 10ms的时间片跑的时序只有3m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1s里面放了电平翻转,示波器看了下时序,有很小的偏差,示波器测不出周期时间

发完成工程代码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 ,一些外设的函数占用了时间,放到时间片里把时间片的时间拉长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 ,一些外设的函数占用了时间,放到时间片里把时间片的时间拉长了。

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