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板子STMF103VG,主频48M使用串口打印一切正常,换成72M后打印就乱码了(ASCII)

楼主(2022-10-11):
板子STMF103VG,主频48M使用串口打印一切正常,换成72M后打印就乱码了(ASCII)。很奇怪这个问题,每个总线的频率阀值也都控制在范围内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晶振不是8M,是12M。已经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晶振不是8M,是12M。已经解决。

新板子建议调试的时候检查一下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,可以避免后面很多未知坑
查看系统时钟的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&fromuid=1839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