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显示位图时黑线问题

楼主(2022-10-11):
emwin +屏1024*600,当显示大的位图时 出现图片中的黑线,黑线位置随机,请教大神指导排查思路。

网友A:
LTDC的极性配置有问题,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TDC的极性配置有问题,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。

谢谢大神,今天先排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TDC的极性配置有问题,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。

今天早上做了一下实验,位图不放在回调里面刷屏没出现黑线程序如下:
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MemBj = LoadFile("resource/index/index.dta"); //装载新窗口的背景
                CreateBitMapFromFile(HMemBj, &BitmapBj, &PaletteBj)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itmapBj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DestroyBitMap(HMemBj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HMemBj = LoadFile("resource/singlesync/singlesync.dta"); //装载新窗口的背景
                CreateBitMapFromFile(HMemBj, &BitmapBj, &PaletteBj)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itmapBj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DestroyBitMap(HMemBj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}
把位图放在回调里面刷屏,就出现了图中的黑线,程序如下:
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emBj = LoadFile("resource/index/index.dta"); //装载新窗口的背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BitMapFromFile(HMemBj, &BitmapBj, &PaletteBj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emBj = LoadFile("resource/singlesync/singlesync.dta"); //装载新窗口的背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BitMapFromFile(HMemBj, &BitmapBj, &PaletteBj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WM_HBKWIN);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DestroyBitMap(HMemBj);
        }

//回调如下:
static void _cbBk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itmapBj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请问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吗?是我刷得方式不对还是什么配置的问题。
我配置开启存储设备,屏幕大小1024*600. 内存使用外部SDRAM,大小12M。
请大神帮我再分析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