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开始着手CANFD/CAN专题视频教程,届时CANopen协议栈,大家推荐用那款

楼主(2022-10-12):
现在可以用的有:

CAN festival
uCOS-III的Canopen中间件
ST好像也个第3方的从机库。

网友A:
CAN festival用的人比较多,想用uCOS-III的Canopen,不知道咋样

网友B:
首先,micrium的ucCANOPEN,其次CAN festival,最后才是ST官方的从机库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github.com/CANopenNode

谢谢,了解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N festival用的人比较多,想用uCOS-III的Canopen,不知道咋样

有个坛友用过,不行的话,都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,micrium的ucCANOPEN,其次CAN festival,最后才是ST官方的从机库;

好的,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教程就硬核了

网友:
国内你还是第一个,有深度!,某原子的教程都是表面的,

网友D:
我看正点原子和野火都出了电机控制板,可以考虑主攻CIA402协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看正点原子和野火都出了电机控制板,可以考虑主攻CIA402协议

主攻402的话,路走窄了,因为我们不搞电机。

作为通用协议来玩,301,302,304,402等都玩,这东西也不需要我们去做,很多开源协议栈都支持。让需要的人可以无痛上手就可以了,这样更符合开发板的玩法思路。

网友E:
有CAN中断方式发送的例程不?   看配套例程,只中断方式接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CAN中断方式发送的例程不?   看配套例程,只中断方式接收!

CAN不是像串口外设那样,整了DMA, 中断,查询三种玩法API。

CAN的发送不需要,用仅需将其放在FIFO,buffer等地方,并使能发送请求,就可以直接发送了,非阻塞的。

然后就是发送有一些Tx FIFO发送空之类的中断,用户可以自己开启使能玩。调用函数使能就行,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AN不是像串口外设那样,整了DMA, 中断,查询三种玩法API。

CAN的发送不需要,用仅需将其放在FIFO,bu ...

明白了  原来这样

网友:
CAN festival目前我用的最多,稳定

网友F:
期待,就没看到有几个把CANopen应用教程从上到下弄得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期待,就没看到有几个把CANopen应用教程从上到下弄得好的

那看来难道不小,后面看看怎么规划下。

网友G:
canfestival目前在用。说一个问题点,它不更新了。最近更新在19年。也可能是没bug所以不更新了吧。我用着没有出过问题。
另一个就是它的字典生成工具很难用。导入电子字典EDS,没成功过几次,它自己生成的字典用它自己打开都会失败。。。用别的就可以。
字典生成工具对应相关协议的支持不够完善。比如我在用的DS402,有些变量压根没有。还得自己添加。
自己添加就算了。你得重新生成配置一遍,它居然不是直接调用配置文件的。有点痛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canfestival目前在用。说一个问题点,它不更新了。最近更新在19年。也可能是没bug所以不更新了吧。我用着没 ...

谢谢分享建议。

网友G:
最好从接线开始说,不然软件跑起来1,硬件都是短路的。
另一个就是发生错误了怎么处理。CAN短路,CAN断路,心跳异常等等,怎么恢复。总不能一出问题就得重新上电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最好从接线开始说,不然软件跑起来1,硬件都是短路的。
另一个就是发生错误了怎么处理。CAN短路,CAN断路 ...

很有道理,这个确实得先从最基础的开始。

网友H(2023-02-28):
请问版主确定用哪个协议栈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,micrium的ucCANOPEN,其次CAN festival,最后才是ST官方的从机库;

1、ucCANOPEN跟ucos深度绑定,不太适合单独作为一个组件移至到其他rtos上,比如threadx;
2、can festival官网已经不维护了,canopen协议目前各开源的协议栈好像还没有支持can fd的,后续不知道是否会支持;
3、看坛友发的canopennode在github上start比较多,维护的挺好,eds配置软件也提供,这个应该是最优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版主确定用哪个协议栈了吗?

还没定。

网友(2023-08-19):
引用 网友G:
canfestival目前在用。说一个问题点,它不更新了。最近更新在19年。也可能是没bug所以不更新了吧。我用着没 ...

我最近维护一个旧项目,也是用这个协议,一番折腾后有点感觉。总的来讲,canfestival的内部回调机制比较完善,用起来省心,就是入门有点郁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