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开源openBLT提示错误,哪位大神知道这是问题?

楼主(2022-10-12):
参考坛子里几位朋友移植的openBLT例程,想给STM32F429整个bootloader,用官方的上位机刷固件总是弹出错误。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?Boot和APP都是用的官方提供的F429例程

楼主:
看过官方的例程和坛友们移植的一些例程,觉得移植挺简单的,基本没啥大的修改。我就把官方提供的429的BOOT例程拿来改了改串口PIN脚。不知道还有哪里遗漏了?

楼主:
折腾了半天,改CAN口居然成功了,不知道串口哪里抽风了,明天换根好点的232转485的线再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折腾了半天,改CAN口居然成功了,不知道串口哪里抽风了,明天换根好点的232转485的线再试试。。。。

请问用的那种CAN调试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用的那种CAN调试器呢?

PCAN

网友A:
白色,两千多那种吗?

网友B:
应该是串口波特率太低了,固件代码里面有个超时判断太短,改长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白色,两千多那种吗?

是的,但我用的是淘宝几百元兼容PCAN的那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串口波特率太低了,固件代码里面有个超时判断太短,改长就好了

谢谢指点。。。。波特率从默认的57600到115200都试过,问题依旧。。。。有时间按你的建议改改超时时间再试试看。

网友:
重新看了一下,肯是楼上说的,超时时间/速率没设置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但我用的是淘宝几百元兼容PCAN的那种

哈哈,如果方便可否贴个图片看看吗,我也去买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