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串口dma发送丢失数据

楼主(2022-10-12):
1.目前板子的硬件  stm32h7+8266
2.软件部分的是freertos  串口通信使用的是串口空闲中断+dma。
3.目前的情况:板子原来是以太网口,现在想加上wifi功能所以加了个wifi的串口模块,8266做服务器,然后把客户端的数据通过串口转发给h7处理,h7处理后再通过串口发送给8266,8266再发送给客户端。
现在是一个客户端通信的情况下数据正常,如果两个客户端通信,h7同时发送两个客户端消息给8266就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,丢失数据的尾巴。
4.我用调试看  dma发送会进入busy的状态,下面是我发送的代码:
void WIFI_USART_Send_Data(u8 *buf,u16 len)
{
//  while(HAL_UART_Transmit_DMA(&WIFI_USART_Handler,buf,len) == HAL_BUSY);//试过一直在这里等待busy也不行
    if(HAL_UART_Transmit_DMA(&WIFI_USART_Handler,buf,len) == HAL_BUSY)//串口2发送数据
    {
        HAL_UART_DMAStop(&WIFI_USART_Handler);
        HAL_UART_Receive_DMA(&WIFI_USART_Handler,WIFIRxFIFO.buf[WIFIRxFIFO.index],WIFI_FIFO_BUF_LEN);
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_DMA(&WIFI_USART_Handler,buf,len);
    }
    while(__HAL_UART_GET_FLAG(&WIFI_USART_Handler,UART_FLAG_TC) != SET);
}

5.接收的部分是空闲中断触发后把接收数据的指针索引写入队列,然后切换指针的索引,然后在任务处理一直等待队列的消息。
6.怀疑过是波特率过高的问题,后面把波特率降到9600也有这个现象出现,测试过在115200的通信下收和发【10ms、45个字节】没有数据丢失,但是这个测试的情况下没有出现过进入busy的状态。

楼主:
在dma发送后用系统延时100ms 貌似正常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在dma发送后用系统延时100ms 貌似正常了。。。

不行,我再增加第三个客户端通信 情况又出现了

网友:
可以试试不使用DMA发送

网友A:
我们以前的情况是,使用DMA发送后,就释放掉了发送buffer指针。有的时候发现会丢失尾部信息,后来发现DMA发送后,不能立即释放buffer指针,否则里面的内容会被污染,然后再发送。
你可以参考一下,是不是同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以前的情况是,使用DMA发送后,就释放掉了发送buffer指针。有的时候发现会丢失尾部信息,后来发现DMA发 ...

这个数组用的是系统分配的内存,是固定用来发送的,应该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多线程操作的时候,记得给API加互斥信号量锁,要是HAL_UART_Transmit_DMA执行到一半的时候被另一个发送函数抢断,前面一包的数据还没发完就会去发抢断的那个线程的数据,就会出现你出现的情况

网友B:
用LL库实现的,1.5M波特率毫无压力: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2055361 ... 1001.2014.3001.5501

网友C:
串口就一个线程用还是多个线程同时用?有没有加互斥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串口就一个线程用还是多个线程同时用?有没有加互斥锁?

只有一个任务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LL库实现的,1.5M波特率毫无压力: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20553613/article/details/125108990?spm= ...

谢谢  我看看

楼主:
出现情况的原因好像是短时间多次调用了串口dma的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DMA

网友:
服务器通过串口给两个客户端发送数据,发送客户端A没有执行完就发送客户端B了?这个肯定需要自己确认发送客户端A完成后才能发送客户端B

楼主:
发现一个问题就是dma发送完成不进入发送完成回调,这是什么情况,UART_DMATransmitCpl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现一个问题就是dma发送完成不进入发送完成回调,这是什么情况,UART_DMATransmitCplt

你开了DMA中断向量dma_irq_handler并且在里面调用了HAL_DMA_IRQHandler了么,发送完成的中断回调实际上是DMA中断调的.

网友:
你多个发送用了一个数组,dma发送了,但是不能立即处理数组,应该是处理了导致把处理后的数据发送出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