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DM9000 移植 V7

楼主(2022-10-12):
THREADX DM9000 移植 V7

V7-2401_ThreadX NetXDUO Template.7z

楼主:
优化了接收

V7-2401_ThreadX NetXDUO Template.7z

网友:
今晚我测评一晚上看看丢包情况。

网友A:
请问能实现双网卡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能实现双网卡吗?

可以,这老哥在群里实现了才发到论坛的

网友B(2024-03-18):
大佬你好,打扰一下。我移植了你的驱动到cubeide里面,出现了部分数据接受顺序不正确的情况,fmc和cache的配置两个工程是一致的。两个工程还有wireshark接受到的数据如下:
原KEIL工程:FF FF FF FF FF FF 00 E2 69 5D 51 D9 08 06 00 01 08 00 06 04 00 01 00 E2 69 5D 51 D9 C0 A8 00 B5 00 00 00 00 00 00 C0 A8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

wireshark和原工程读取一致:FF FF FF FF FF FF 00 E2 69 5D 51 D9 08 06 00 01 08 00 06 04 00 01 00 E2 69 5D 51 D9 C0 A8 00 B5 00 00 00 00 00 00 C0 A8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

我移植的:FF FF FF FF FF FF 00 E2 69 5D 51 D9 08 06 00 01 08 00 06 04 00 01 00 E2 69 5D 51 D9 C0 A8 00 B5 B5 00 00 00 00 00 01 01 A8 C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你好,打扰一下。我移植了你的驱动到cubeide里面,出现了部分数据接受顺序不正确的情况,fmc和cache的 ...

这个我找到问题了,是没有等待串口DMA发送完成就发下一个DMA的问题,换成阻塞式发送就正常了,目前调试DM9000接收数据正常,但是netxduo没有处理,我还在找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