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 下载算法显示内存不够

楼主(2022-10-12):
显示AlgoRamSize too small, out of memory  改如何设置h7-tool 的内存

网友:
TOOL的上位机软件包目录找到这个文件,同时TOOL本身的eMMC磁盘里面也找到这个文件

都修改这个参数大小即可

楼主:
测试了,烧录成功了,感谢大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测试了,烧录成功了,感谢大佬

好的,这个一般是大家自己做SWD方式SPI Flash算法文件时,算法较大,这个时候加大就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