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T] RTT 是否可以添加命令快捷方式?

楼主(2022-10-12):
是否可以在RTT界面 添加命令快捷方式面板 (按钮方式最好)?
现在日志输出使用的easylog 是带颜色控制字符的,当前RTT界面无法显示,是否可以支持?或者支持颜色显示?

网友A:
1、这种方式,可以加

2、RTT支持颜色设置,详情学习下RTT的玩法,这个TOOL的颜色效果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种方式,可以加

你好,用Jlink自带的 RTT Viewer 很不方便,想自己做一个界面。
只是用于替换  RTT Viewer 看输出 log 数据,像 HT-TOOL 电脑界面显示 RTT-Viewer一样。

我用的电脑软件是 Qt,请问有什么方法推荐一下么?
我已经会用Qt调用 JLinkARM.dll 的函数读取MCU的memory和烧录固件,但是不清楚 RTT Viewer 的功能是需要调用哪些函数。
请指教,谢谢~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用Jlink自带的 RTT Viewer 很不方便,想自己做一个界面。
只是用于替换  RTT Viewer 看输出 log  ...

可以尝试实现下类似的机制,用SEGGER的DLL方案比较受限制。我们就在自己弄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尝试实现下类似的机制,用SEGGER的DLL方案比较受限制。我们就在自己弄的。

能介绍一下方法原理吗?我的需求只是读取 MCU 输出 RTT的文本,然后将文本用自己做的界面显示在屏幕上。
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获取文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