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VGL带OS和裸机帧率不同的问题

楼主(2022-10-12):
硬件平台是STM32H743IIT6 屏是800*480的RGB接口屏,LVGL版本是8.2,颜色深度是16,刷屏的是通过直接切换显存的方式刷屏,在外部的SDRAM开了两个800*480*2 Bytes显存,裸机的时候跑Widgets的Demo可以跑到50帧左右,用了FreeRTOS之后就帧数会下降,滚屏的时候最明显。这是LVGL底层优化的问题吗?之前用emWin和touchgfx的时候发现这两还专门为RTOS提供了接口,也创建了信号量,移植LVGL时候完全没用发现相关的代码,查询LVGL官方的文档上面关于RTOS的描述也非常少

网友A:
降多少?降是肯定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降多少?降是肯定降的

降到大概30帧左右

楼主:
已经贴了

楼主:
目前找到优化的方法了,我原本是按照官方文档在vApplicationTickHook调用lv_tick_inc(1),现在改成在一个频率为1Khz的硬件定时器的溢出中断里调用lv_tick_inc(1),帧率已经非常接近裸机了,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这是为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