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的MCU,想做个串口IAP,但是擦除Flash时候HardFault了

楼主(2022-10-12):
程序入口,执行HAL_FLASHEx_Erase时错误
下面是HardFault时Call stacks+local的情况

请大家指点一下,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A:
方便的话,贴下MDK的faults repor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贴下MDK的faults report

多谢硬汉哥指导

网友:
这个是非精确错误,无法锁定出错位置,你看看是不是你擦除的参数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