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adc采样率问题

楼主(2022-10-13):
用的是h743zit6這塊板子
CUBE設定

時鐘設定

代碼
/* USER CODE BEGIN PV */
uint16_t ADC_DATA[100];
/* USER CODE END PV */
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(&hadc1,ADC_CALIB_OFFSET,ADC_SINGLE_ENDED);
HAL_ADC_Start_DMA(&hadc1,(uint32_t*)ADC_DATA,100);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/* USER CODE BEGIN 4 */
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(ADC_HandleTypeDef* hadc)
{

         for(uint16_t i=0;i<100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printf("%.3f\n",ADC_DATA*3.3/4096);
        }
}

int fputc(int ch , FILE *f){
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3,(uint8_t *)&ch,1,100) ;
        return ch;
}
/* USER CODE END 4 */

输入100K正弦波得到的波形

请问各位大佬,我有哪里做错了 ,
同样的代码之前用F103时钟配置1M出来的波形是正常的
怎么换块板子就差这么的多

网友A:
这代码问题略多
1、DMA循环模式下,DMA传输是一直在进行的。你直接子在DMA中断里面printf("%.3f\n",ADC_DATA*3.3/4096);,数据会混乱。
2、没看到使用的RAM空间的Cache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代码问题略多
1、DMA循环模式下,DMA传输是一直在进行的。你直接子在DMA中断里面printf("%.3f\n",ADC_DA ...

大佬你好
1.我了解了
請問2.RAM空间的Cache处理是什麼意思呢
不好意思有点伸手牌@@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你好
1.我了解了
請問2.RAM空间的Cache处理是什麼意思呢

这两期视频可以看下,也有对应的文档版。

视频教程第13期:系统讲解Cortex-M7内核MPU和Cache,理解通透(2022-04-17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956

视频教程第14期:超干货,MPU和Cache实战,一张图了解所有经典配置案例,争取人人都可以玩溜(2022-05-08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26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两期视频可以看下,也有对应的文档版。

视频教程第13期:系统讲解Cortex-M7内核MPU和Cache,理解通 ...

謝謝大佬
我會再去試試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