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4系列DMA串口收发问题

楼主(2022-10-13):
    关于stm32DMA串口收发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,和大家探讨一下。
1、DMA接收必须调用HAL_UART_Receive_DMA()函数。
2、串口DMA发送过程中HAL_UART_Transmit_DMA(),可能触发接收中断,导致接受到发送的数据。
3、对于定时发送的串口数据,容易产生数据接收混乱。
4、串口全双工通信,为何芯片设计不能同步收发,还是使用有问题?

网友:
没问题,发送和接收是独立的。

大概率是程序处理问题。

楼主:
如果在串口空闲中断中启用接收发送,这样是不会有问题。如果把发送HAL_UART_Transmit_DMA(&husartx,Uart1TxBuf,UART1_TX_BUF_LEN)放到主循环中,这样会影响接收的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在串口空闲中断中启用接收发送,这样是不会有问题。如果把发送HAL_UART_Transmit_DMA(&husartx,Uart1 ...

使用空闲中断,现在有专门的空闲DMA API,调用下,不需要用户处理了

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

网友:
标准库时整理的USART+DMA+IDLE驱动代码,切换LL库后还是移植继续保存同样的风格,习惯了,不喜欢直接适用HAL库

楼主:
最终还是把两块MCU之间的DMA发送改成阻塞发送(HAL_UART_Transmit)才稳定下来

网友A:
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
{
        u8 Res;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IDLE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s = USART2->SR;
                Res = USART2->DR;
                DMA_Cmd(DMA1_Stream5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DMA,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
                U2_RX_LEN = 1024 - 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1_Stream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一帧数据长度,DMA计算是递减的,所以要用最大值去减
                DMA_ClearFlag(DMA1_Stream5,DMA_FLAG_TCIF5 | DMA_FLAG_FEIF5 | DMA_FLAG_DMEIF5 | DMA_FLAG_TEIF5 | DMA_FLAG_HTIF5);//情掉所有标志
                DMA1_Stream5->NDTR = 102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新的1024长度,建议主板设置4096,尽量大点,要加,否则DMA关掉之后就没有长度和目标地址XHC
                DMA1_Stream5->M0AR = (u32)USART2_RX_BU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DMA的目标地址,一定要加XHC
                DMA_Cmd(DMA1_Stream5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DMA,
        }
    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(USART2, USART_IT_ORE_RX | USART_IT_RXNE | USART_IT_IDLE);
}
虽然是标准库,但是我这个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
{
        u8 Res;

这种写法很容易被优化掉,使用要注意。
Res = USART2->SR;
Res = USART2->DR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