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求教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对华大芯片进行开发

楼主(2022-10-13):
求教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对华大芯片进行开发

网友A:
可以自己添加软件包,这个就是MDK的那个软件包添加似的。
前提是需要大家简单实配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自己添加软件包,这个就是MDK的那个软件包添加似的。
前提是需要大家简单实配下。

有没有教程啊?

楼主:
1)jlink添加华大芯片
HC32xxx J-Flash V2.0压缩包里面的“JLinkDevices.xml”相关HDSC内容复制到jlink安装目录“JLinkDevices.xml”中,如下图。
HC32xxx J-Flash V2.0压缩包里面的“JLinkDevices.xml”相关HDSC内容复制到jlink安装目录“JLinkDevices.xml”中,如下图。
完成上述步骤,jlink添加华大芯片就完成了,可以通过jlink对.hex文件进行下载。
2)SES添加HC32F170JATA芯片
打开jlink和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安装目录,找到JLinkDevices.xml文件,如下图。
jlink中JLinkDevices.xml中的华大芯片相关信息复制到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的JLinkDevices.xml中进行保存。如下图。
添加文件该文件之后,细心地就会发现,上面的代码中的Loader指向了一个文件夹中的特定文件,这些文件就是指定的 MCU 的下载算法文件。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直接从芯片官网的 MCU 软件包中获得。然后放到上面写的路径Devices/HDSC中。如下图。
但是ses导入现有keil华大芯片工程,没有提示。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B:
有华大的SES软件包吗,官方提供了才好操作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华大的SES软件包吗,官方提供了才好操作吧

目前华大官网还没有SES软件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