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H750 SDMMC读写速度最大有多少每秒

楼主(2022-10-13):
如题,测到读写10M数据要6.5s(单次读写16k),电脑上却能达到十多MB每秒,差距在哪里呢

网友A:
采用8线,速度放展就可以了,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测试。

H7-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,读速度20-30MB,写速度10-15MB/S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93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用8线,速度放展就可以了,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测试。

H7-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,读速度20-30MB ...

4线sd卡呢,打个对折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线sd卡呢,打个对折吗

对,差不多。

网友:
sdio的dma比较差劲,最大只能4k读写,也不支持非对齐的地址访问。当然hal库也比较差劲,底层驱动的效率很低。不要使用文件系统,直接对扇区读写,如果速度还是慢的话,要提速就只有自己重写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