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数据处理

楼主(2022-10-13):
如何处理一个不确定的数值,并且这个数值需要用来与其他值进行比较判断。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吗?

网友A:
这个怎么理解,没太理解楼主要实现个什么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怎么理解,没太理解楼主要实现个什么功能。

场景是这样的。AD采集反射的红外光,当有干扰物阻碍到反射时,AD值会产生变化(斜率率不确定)。怎么去比较有阻碍物时和无阻碍物时的AD值。(无阻碍物时的AD值也不是恒定的,存在波动的,斜率也不确定)。

网友B:
这种问题不能这样问,工程师的作用,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的应对。就像医生看病,不同的病要开不同的药。你现在就是问生病了吃什么药,都不知道什么病,谁回答的出来?正常你应该贴出数据以及数据的曲线,根据曲线的表现,才能更好的给出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不能这样问,工程师的作用,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的应对。就像医生看病,不同的病要开不同的药。 ...

明白,谢谢大佬一针见血。我现在就像您说的这样不知道是什么病,只能描述现象。描述的也比较乱吧。感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场景是这样的。AD采集反射的红外光,当有干扰物阻碍到反射时,AD值会产生变化(斜率率不确定)。怎么去比较 ...

可以先滤波将数据平滑,然后使用差分阈值法试一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先滤波将数据平滑,然后使用差分阈值法试一试

好的,谢谢庄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明白,谢谢大佬一针见血。我现在就像您说的这样不知道是什么病,只能描述现象。描述的也比较乱吧。感谢

你先采集一批数据画成图啊

楼主:
您看一下这张数据图,图中最低点是我想要采集到的数据点。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您看一下这张数据图,图中最低点是我想要采集到的数据点。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吗?

这个就滤波,差不差分都无所谓了,然后设置阈值找谷值就好了,你这个信号这么强,应该正确率非常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就滤波,差不差分都无所谓了,然后设置阈值找谷值就好了,你这个信号这么强,应该正确率非常高

我现在的做法是,采集一段时间内的数据,然后在平均滤波,再每个原始数据去和滤波后的值进行比较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的做法是,采集一段时间内的数据,然后在平均滤波,再每个原始数据去和滤波后的值进行比较。

你怎么比

楼主:
庄工,我的想法是这样的。
1.抓一组10个数据,然后累加求平均值。
2.再遍历这个平均值的数组,去和平均值进行大小比较。(因为我要监测的这个点的值对整个平均值的影响很大,而正常情况下的AD的值波动较小,所以我想着这样去比较)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庄工,我的想法是这样的。
1.抓一组10个数据,然后累加求平均值。
2.再遍历这个平均值的数组,去和平均 ...

这也是一种动态阈值的做法,但是求均值的数据范围大了误差比较大。你可以先简单滤波,做4点滑动滤波,取滑动滤波曲线下的数据来作比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也是一种动态阈值的做法,但是求均值的数据范围大了误差比较大。你可以先简单滤波,做4点滑动滤波,取 ...

好的,庄工,我先去了解一下4点滑动滤波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看一下这张数据图,图中最低点是我想要采集到的数据点。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吗?

如果突变都是这么大的话,你试着求整个样本的方差,然后用方差值设定区间(1~2倍方差区间),在区间范围之外的,应该就是突变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突变都是这么大的话,你试着求整个样本的方差,然后用方差值设定区间(1~2倍方差区间),在区间范围之 ...

好的,前辈。我也去了解尝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