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STM32H7 CAN发送多帧时出现丢帧

楼主(2022-10-13):
使用STM32H7 传统CAN模式,PLL_Q时钟240MHz,CAN分频系数NominalPrescaler为10得到24M时钟,NominalSyncJumpWidth设置为8,seg1和seg2设置为了39和8以得到500k波特率,ARM板CAN接口和周立功CAN盒连接,测试中发现ARM板连续发送多帧时,周立功CAN盒接收经常性出现少接收帧的情况,通过示波器波形来看,少接收帧时,波形ACK段电平异常偏高,请问有大佬知道这种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考虑解决啊

网友A:
  hcan2.Init.AutoRetransmission = ENABLE;
这个参数 开了吗?

网友B:
看看协议手册,里面说了,CAN发送方发送数据之后,接收方将在ACK场域产生一个ACK信号,如果没有,就是丢包,不丢包的前提是打开自动重发.  要是想解决ACK的问题,要从线路上下手,另外我记得数据手册上CAN的最大输入时钟是125M的

网友C:
测试阶段,连发的话,每帧之间加100ms延迟试试,看看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,说明是没问题的。

CAN必须得保证前面一次正常接收了,才能开下一次传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测试阶段,连发的话,每帧之间加100ms延迟试试,看看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,说明是没问题的。

CAN必须得保 ...

收到,是不是每次发送完了得再检查下ACK应答状态,不对再重发一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can2.Init.AutoRetransmission = ENABLE;
这个参数 开了吗?

没有,我看到别人说FDCAN开自动重发在传统模式会出错,我就一直没开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协议手册,里面说了,CAN发送方发送数据之后,接收方将在ACK场域产生一个ACK信号,如果没有,就是丢包,不丢 ...

我把时钟再降降,降低一点试试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没有,我看到别人说FDCAN开自动重发在传统模式会出错,我就一直没开过

试了打开重传就可以了,感谢

网友(2023-11-29):
老哥,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在数据发送较快的情况下会出现数据发送丢包的情况。
处理方法是采用FIFO和buffer对不同的数据帧进行发送,丢包的情况可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