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STM32H7+freertos+lwip 多个开发板一块UDP通信异常

楼主(2022-10-13):
基于cubemx生成了freertos+lwip的底层代码,电脑和单个开发板通过UDP通信时,能稳定ping通也能正常UDP收发,当多个开发板和电脑通过交换机连接在一起时,各个开发板ip不一样(在同一网段),接收端口一样,都加电后会出现电脑ping不通或不能稳定ping通开发板的情况,但此时网络中再多连接一台电脑,电脑A和电脑B之间的能稳定ping通,且响应时延较小,开发板仍不能稳定ping通,且debug模式下,开发板收不到任何发往该ip和端口的数据,有大佬知道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吗

网友A:
MAC是不是没有修改,必须保证每个板子的MAC不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C是不是没有修改,必须保证每个板子的MAC不同。

没有修改,谢谢大佬,我这就看看去

网友B:
这个明显是MAC地址冲突了

网友C:
这里需要修改MAC是不是因为交换机桥接需要不同的MAC。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差不多,电脑与开发板UDP通讯可以直连时可以ping通,但是,添加了一个交换机(交换机连了其他设备,处于同一网段)会出现能ping通,但是数据下发不成功。(IP地址都是配置不一样的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里需要修改MAC是不是因为交换机桥接需要不同的MAC。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差不多,电脑与开发板UDP通讯可以直 ...

是需要不同的MAC,改了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明显是MAC地址冲突了

确实是的,网络小白又学习了一个知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C是不是没有修改,必须保证每个板子的MAC不同。

感谢大佬的指点,一针见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