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 Trace] H7-TOOL的ThreadX内核Trace初步添加完成,开始整理RTX5和FreeRTOS的添加

楼主(2022-10-14):
添加Trace功能,需要研究源码中各个链表的连接关系,太耗时间。

现在uCOS-III和ThreadX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,开始增加RTX5和FreeRTOS的支持。

全部弄好后,集中规划上位机界面展示效果。

网友A:
硬汉老师好! ,我这几天在用RTT打印的时候 遇到H7上位机RTT格式对不上的情况,  但是用Jlink 的RTT 打印格式又是正常的, 不知是我RTT打印函数用的不对导致的, 烦请老师指点一下, 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老师好! ,我这几天在用RTT打印的时候 遇到H7上位机RTT格式对不上的情况,  但是用Jlink 的RTT 打印格式 ...

TOOL的RTT的上位机没有做TAB键字符对齐,FreeRTOS的底层是一堆TAB对齐。

FreeRTOS自带的这个功能展示的内容太少了,使用还麻烦,还得专门开个比滴答定时器更高的定时器中断来刷时间基准。新做的Trace功能看看能不能改变下这个问题。

Trace功能不需要用户加上任何额外代码,RTT什么的都不需要移植,支持SWD的数据和时钟引脚操作读取即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TT的上位机没有做TAB键字符对齐,FreeRTOS的底层是一对TAB对齐。

FreeRTOS自带的这个功能展示的内容 ...

感谢硬汉老师解答,  我一直很期待 H7的 Trace 功能, 老师太强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硬汉老师解答,  我一直很期待 H7的 Trace 功能, 老师太强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