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一下,EMWIN内存分配外接SPI的W25Q64D的flash存储

楼主(2022-10-14):
芯片:STM32F103VCT6,64k板子外接了一个SPI通信的W25Q64JV芯片(8M大小),没有外接SRAM
我想将芯片的最后1M内存分给EMWIN使用,但目前找到的都是FSMC接SRAM的,想问问哪位大佬有过相关经历,或者会的,还望指点一下。
如果有例程可以学习一下的话更好。

网友:
STM32F103VCT6有1M的系统内存吗?

网友A:
f103只有fsmc可以,其他外设没戏,不支持内存读写映射

网友B:
这个SPI Flash主要是操作存储使用的,不能作为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。写入太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SPI Flash主要是操作存储使用的,不能作为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。写入太慢。

那我需要显示图片和文字的话只能自己手写了是吗,板子是固定的,就只有一个SPI外接的W25Q64JV存储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03只有fsmc可以,其他外设没戏,不支持内存读写映射

好吧,有没有其他办法做界面显示,之前只用过EMWIN,目前来看用不了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吧,有没有其他办法做界面显示,之前只用过EMWIN,目前来看用不了了

其实要看你界面的分辨率大小和复杂程度,简单界面64k ram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需要显示图片和文字的话只能自己手写了是吗,板子是固定的,就只有一个SPI外接的W25Q64JV存储芯片

可以把图片和字体文件存在flash,用的时候再读,emwin有针对小ram空间的读资源方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