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STM32H7关于GPIO基地址不理解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22-10-14):
请问各位大佬,如下图所示,为什么所有的GPIO基地址都是以D3_AHB1PERIPH_BASE为基础的呢,我不理解这个是怎么来的,是D3域相关?还是其他什么意思?这个可以查找哪些相关资料找到呢,求助!(PS:我看了数据手册里的STM32H7XXxB block diagramSTM32H7XXxB bus matrix好像没能找到)。

网友A:
寄存器地址,名称而已,我觉得不必深究

网友:
在手册的《Table 8. Register boundary addresses》,不知道你说的芯片型号,我这写的GPIO属于AHB4(D3)的外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寄存器地址,名称而已,我觉得不必深究

看了这个寄存器、外设的边界地址表,普通GPIO寄存器应该是在D3域的AHB4总线上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寄存器地址,名称而已,我觉得不必深究

为什么会叫 D3_AHB1PERIPH_BASE 而不是 D3_AHB4PERIPH_BAS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会叫 D3_AHB1PERIPH_BASE 而不是 D3_AHB4PERIPH_BASE

看这个就明白了

STM32H7新版系统框图,更详细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349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