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请问Jlink的第1脚Verf怎样对外供电

楼主(2022-10-14):
我知道 Power on 指令可以让 19 脚 5V Supply 对外供电。
请问第 1 脚怎么对外供电?

(我用的是正版的 Jlink plus)

网友:
盗版的我知道,打开JLINK的外壳,里面有个跳线,插上跳线帽就可以供电了。

网友:
vref是检测外部电压,来选择io电平的,防止电平不匹配。

网友:
在 jlink commander 里面输出 power on 试试,其他指令可以使用help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