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TLAB] Matlab 这种图怎么看

楼主(2022-10-14):
怎么由看出杂波滤除掉了

网友A:
看看FFT的频域波形频率成分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FFT的频域波形频率成分即可

还是不太懂

网友:
不同的频率成分下,就会有不同的波形。

网友(2022-12-20):
结合程序的目的和设置的参数,对比分析看原始信号和滤波后的信号FFT就知道有2个频率上的波被过滤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