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问一个C语言问题

楼主(2022-10-14):
如题:

#define AA_IX    K6502_ReadZpW( K6502_Read( PC++ ) + X )// (Indirect),Y
#define AA_IY    K6502_ReadZpW( K6502_Read( PC++ ) ) + Y
// Zero Page
#define AA_ZP    K6502_Read( PC++ )
// Zero Page,X
#define AA_ZPX   (BYTE)( K6502_Read( PC++ ) + X )
// Zero Page,Y
#define AA_ZPY   (BYTE)( K6502_Read( PC++ ) + Y )

在ESP32例程上,为什么编译 AA_ZP 宏定义出现PC未定义的错误,而其他几个宏却不会? 把PC++改为PC 就能编译通过这是不能自增传入参数?

在KEIL5上编译是不会出现该宏定义问题

网友A:
ESP32的话,你应该用的GCC编译的吧。

我测试下了GNU90,99和11标准,都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SP32的话,你应该用的GCC编译的吧。

我测试下了GNU90,99和11标准,都正常。

对的,gcc,后面已解决 参考https://blog.csdn.net/huipengzhao/article/details/6734002

网友(2023-02-02):
这个问题的原因是,C 标准没有定义 例如 A[i++] = B[ i ] 这种代码,是理解成 A[ i ] = B[ i ]; i++;  还是理解成  A[ i ] = B[i+1]; i++;
对于 A[i++] 来说,是先处理 A,后 i++。
但是对于整个表达式,C标准没有规定必须要处理完表达式中所有的 i 之后才 i++,而是将这个交给编译器自己去处理。

有些编译器会自动处理一个结果出来,不会报错。
有些编译器会提示这个操作未定义,需要用户进一步明确代码逻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