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【求助】MDK移植DSP库提示“error: unknown type name '__STATIC_FORCEINLINE”

楼主(2022-10-14):
如题,MDK移植DSP库提示“error: unknown type name '__STATIC_FORCEINLINE”,编译器是AC6,MDK版本V5.29。按照手册《安富莱_STM32-V7开发板_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教程(V2.7).pdf》移植的,请大侠看看哪里出问题。

楼主:
cmsis_armclang.h这个头文件没有定义__STATIC_FORCEINLINE。

楼主:
arm_math.h去掉只读属性,增加宏定义即可解决问题。
#define __STATIC_FORCEINLINE  __attribute__((always_inline))

网友:
这里也推荐一个MDK和IAR可以一键添加的方案,这个用法,IAR也是支持的。

MDK RTE一键添加最新版DSP库注意事项(2022-03-2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558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