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疑惑_tx_initialize_kernel_setup()和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()的区别

楼主(2022-10-14):
翻阅 thread 系统 时 发现

除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()

还有一种启动方式 _tx_initialize_kernel_setup()

这两种启动方式有啥区别?

网友A:
_tx_initialize_kernel_setup()本身是供编译器启动代码里面调用的,方便提前设置变量状态。

像我们现在做的工程,都没有调用过这个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_tx_initialize_kernel_setup()本身是供编译器启动代码里面调用的,方便提前设置变量状态。

像我们现在 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