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【求】STM32H7差分 ADC例程

楼主(2022-10-15):
硬哥,求一个STM32H7差分 ADC例程,论坛翻了半天恁是没有找到,谢谢

网友A:
使用CubeMX生成即可。

H7的差分效果还没有单端好,所以我们已经放弃了。

楼主:
硬哥,弱弱问一下:

网友B(2023-06-07):
引用 网友A:
使用CubeMX生成即可。

H7的差分效果还没有单端好,所以我们已经放弃了。

差分模式,能提高ADC的采样精度吗?能提高毫伏电压的分辨率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差分模式,能提高ADC的采样精度吗?能提高毫伏电压的分辨率吗?

差分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一些共模干扰。

另外,如果你的测量是mV级,H7的16bit ADC精度到1mV完全没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差分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一些共模干扰。

另外,如果你的测量是mV级,H7的16bit ADC精度到1mV完全没问题 ...

我看了一下手册,里面是这么说的:

这个意思是差分模式,分辨率变低了?

举个例子,单通道模式,2个通道管脚,分别接Vref和GND,16bit下得到的数值是65535
然后配置成差分模式,还是这2个管脚,得到的数值就只有32767了。。。这确实是精度降低了啊??

差分的意义去哪里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了一下手册,里面是这么说的:

意思不是分辨率变低了,本质上这个差分是伪差分,偏置电压在Vref/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