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 Trace] H7-TOOL制作Trace RTX5用到的任务控制块结构体

楼主(2022-10-15):
RTX5的这个简单明了和ThreadX差不多,不像uCOS,有一堆宏定义参与。

开始制作RTX5的Trace支持。

/// Thread Control Block
typedef struct osRtxThread_s {
  uint8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;  ///< Object Identifier
  uint8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;  ///< Object State
  uint8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s;  ///< Object Flags
  uint8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tr;  ///< Object Attributes
  const char                    *name;  ///< Object Name
  struct osRtxThread_s   *thread_next;  ///< Link pointer to next Thread in Object list
  struct osRtxThread_s   *thread_prev;  ///< Link pointer to previous Thread in Object list
  struct osRtxThread_s    *delay_next;  ///< Link pointer to next Thread in Delay list
  struct osRtxThread_s    *delay_prev;  ///< Link pointer to previous Thread in Delay list
  struct osRtxThread_s   *thread_join;  ///< Thread waiting to Join
  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  ///< Delay Time/Round Robin Time Tick
  int8_t                     priority;  ///< Thread Priority
  int8_t                priority_base;  ///< Base Priority
  uint8_t                 stack_frame;  ///< Stack Frame (EXC_RETURN[7..0])
  uint8_t               flags_options;  ///< Thread/Event Flags Options
  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wait_flags;  ///< Waiting Thread/Event Flags
  uint32_t               thread_flags;  ///< Thread Flags
  struct osRtxMutex_s     *mutex_list;  ///< Link pointer to list of owned Mutexes
  void                     *stack_mem;  ///< Stack Memory
  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stack_size;  ///< Stack Size
  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;  ///< Current Stack Pointer
  uint32_t                thread_addr;  ///< Thread entry address
  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tz_memory;  ///< TrustZone Memory Identifier
#ifdef RTX_TF_M_EXTENSION
  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tz_module;  ///< TrustZone Module Identifier
#endif
} osRtxThread_t;

网友:
期待FreeRTOS  Trace 哈哈哈, 硬汉老师太强了

网友A:
Zephyr什么时候添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Zephyr什么时候添加。

下一轮添加,第1轮先发布5款RTOS的支持。

楼主:
可以正常检索信息了。开始尝试检索任务控制块信息。

楼主:
RTX5的继续整

楼主:
终于想明白了,我说RTX5全局动态内存的最大使用情况怎么来的,原始统计的每次获取值比较,从而得到最大值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终于想明白了,我说RTX5全局动态内存的最大使用情况怎么来的,原始统计的每次获取值比较,从而得到最大值。

没记错的话,这个统计最大总数在全局动态数组的末尾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记错的话,这个统计最大总数在全局动态数组的末尾部分。

上午测试也发现这个了,已经修改,下午检索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一轮添加,第1轮先发布5款RTOS的支持。

期待早日发布

网友B:
期待FreeRTOS,成功吊起我的胃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期待FreeRTOS,成功吊起我的胃口

嗯,得加紧更新了。

网友:
安富莱真的很用心,永远支持!!!!!  已经私下安利给学弟了,哈哈哈哈哈

楼主:
终于可以正常Trace到RTX5全局动态内存当前使用栈和最大使用栈情况了
RTX5的最大栈使用情况和当前栈使用情况整的太绕了,花了很长时间才搞定。

网友:
大佬们都辛苦了。

楼主:
继续折腾,RTX5的任务控制链表采用之前的方法无法整体读取,得继续研究下了。

楼主:
稍有点眉目了,RTX5的任务搜索确实比较麻烦,骚操作略多。

楼主:
花了些时间研究了下RTX5的源码,初步算可以Trace的任务执行情况,坑太多。还是uCOS-III和ThreadX的简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