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ubox推出了个厘米级定位精度GNSS,可以做到这么高精度吗

楼主(2022-10-17):
XPLR-HPG-2 | u-blox

这都军工级了吧

网友:
民用厘米级定位基本都要靠地面差分站实现的。
这个套件上的NEO-D9S: L-band GNSS correction receiver module应该就是干这个的。

网友:
有点虚标吧

网友A:
基于RTK,开阔地带(无遮挡),RTK(差分站数据获取),GNSS数据良好的情况下,确实可以做到10cm范围之内,定位解算本身是个概率统计的问题,如果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,甚至有部分点可以定位到1cm之内(相对真值设备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于RTK,开阔地带(无遮挡),RTK(差分站数据获取),GNSS数据良好的情况下,确实可以做到10cm范围之内, ...

谢谢普及。

网友B:
需要通过网络从地基增强系统获取校正信息,要付费的,像千寻位置就提供这种服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通过网络从地基增强系统获取校正信息,要付费的,像千寻位置就提供这种服务。
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