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+F429 开启多缓冲出现黑线

楼主(2022-10-17):
基本配置 F429+1024*600RGB屏,开启多缓冲WM_MULTIBUF_Enable(1)后,会出现背景色短线。不开启多缓冲的情况下显示正常。请问有人遇到过吗?还请赐教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跟你的图片现象不一样,我的现象如下图,位置不太确定,有白线,有黑线。还请汉子哥 指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跟你的图片现象不一样,我的现象如下图,位置不太确定,有白线,有黑线。还请汉子哥 指导

调整优化下时序试试,别的问题不太清楚了。